p3老主板装系统就蓝屏

楼主(2008-08-22):
把CPU周围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装系统就蓝屏,进不了系统!什么原因?

网友:
内存测了没 ?   硬盘有坏到没   什么版本的系统?  有的驱动装不对也会蓝屏

网友:
系统问题可排除,连纯安装的都不行,能换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到XP欢迎界面那里就会蓝屏,CPU温度正常!会不会是有排容坏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因为我试过有内存不兼容或坏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问题在内存

网友:
若是内存换个还是这样,那冲洗一下北桥试下

网友:
换块板吧,顺便卖几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