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画面太大不能调宽度,枕形失真

楼主(2008-08-22):
17‘ DAYTEK的显示器,只有水平宽度和枕形失真按钮不可调,调的不起作用,所以左边和右边的内容都显示不出来
我换了行宽电容还是不行
求救!

网友:
查一下TIP122  或它附近的二极管  还有电容

网友:
枕校管TIP122坏.

网友(2009-06-19):
`  故障是怎么解决呢??   我也有台CRT是这样的   屏幕都铺满了不能调节, 哎  正在维修中啊

网友:
刚修了一台行宽且枕形失真的。

故障原因是给TIP122滤波的无极性电容击穿了,换了就OK

网友:
查TIP122的C极有对地无短路,有,排除它。无,则测TIP122的B极的电压是否随调行宽有变化。如无,沿B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