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屏幕上部问题 没思路了.

楼主(2008-08-22):
一台HPC显示器,都修了我几天了,实在没有办法,求高手帮忙看看.
故障现象:  在屏幕上部3、4厘米处的图像有变形,其它地方一些正常,刚开始以为是场部分的问题,场块是STV8172,把场供电部分的电容,三极管,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和场块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就是热机的时候正常,我昨天开了一天都没有问题,就是放一晚上早上起来开机的时候大概30秒左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场部分的问题,还是行部分的问题,枕形失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求高手指点,急!!!

网友:
你的图不是很清楚啊.你检查场供电的电压是多少.报上来

网友:
场供电13.85V,负电压供电-14V正常,本显示器只是时间放的长了后刚开机的时候有问题,过几十秒钟就好了,看来是哪个元件的热稳定性不好,但是又不知道是那一个.

网友:
对这种需预热才能正常的故障。我们就要用一些外加的方法来确定问题了。不正常的时候用风枪或其它加热工具对相关的可疑电路进行加热来确定故障点在什么地方。如以上问题。排除有明显的电压变化外。就要对场的相关电路进行加热排除了。由于故障现象持续的时间较短。操作起来相对就比较麻烦。

网友:
我这里一台同样的机子,屏幕显示右边正常,走边缺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