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掉电

楼主(2008-08-22):
我这有块754板奇怪的很,板子电压都正常,不上CPU,检测卡代码跑F7,把CPU上着板子就掉电,但电源芯片稍微有一点温度,请求帮助~·

网友:
先换一个好的点的电源,之后打一下所有的MOS管是不是都正常.,再打一下所有的MOS 管的控制电压端的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不上CPU  检测卡还跑啊?  一会我试试~!

网友:
看LZ的描述有关是主供电场管的问题,换下试试啊

网友:
不上CPU也不上加负载时,CPU供电电路是不会有输出的
一上CPU就断电,首先要检查一下CPU供电电路输出端是否对地短路(测量输出电感处)
有短路的话,再区分是场管短路,还是负载(北桥)短路

网友:
5楼说的对就按5楼说的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QQ号是多少?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我的QQ号是674574252

网友:
有问题就直接在论坛上问吧
论坛上的热心人和高手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