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

楼主(2008-08-22):
我现在有一张N73GTB的显卡。但我不知是什么牌子的,现在的故障就是不会显示。原先是有爆了几个电容和一个场效应管坏了,我就把它换了,开始是好了,但拿回给客户他说又不行了,这下我头大了,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怎么查都查不出什么来。其实我也不会查啦,只是量几个管看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好帮,。没问题我就不知怎么做了,请高手多多帮忙。教点维修的技巧。谢谢

网友:
怎么还没有人来帮我啊,我急

网友:
先查查供电的几组电压都对不对
打一下GPU对地电阻
再把剩下的电容都换了。
还不行就是GPU挂了

网友:
显卡这东西可不好修啊!!!!

网友:
3楼说的很全
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不亮(电源指示灯没显示)那就先查供电,如果电压都没问题,那就是芯片了,显卡上就那几个芯片不是

网友:
修好了,拿回来去用了会结果又坏了,最怕遇到这样的显卡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