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A7 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08-08-22):
修一块杂牌845板,故障为不能点亮,诊断卡跑A7, 报警一长两短,换了内存和显卡,皆不能过。显卡、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数据线对地都没问题。
请帮忙!!谢谢。

网友:
一长二短就是过内存了,会不会你是显卡坏了,还是AGP没供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内存、显卡、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数据线对地都没问题。有时能开机,重启后有是老问题了。显卡、内存试过,好的。

网友:
cpu  是不是又空焊?刷BIOS 试试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郁闷,A7是内存啊,可电路没问题的,也换了内存,请了插槽。。。。
就是不过啊。。遇到两块这样的板了。。

网友:
重做北桥吧,北桥下面太脏了,拆下来重做应该可以搞定,实在不行,只有换桥了

网友:
先刷下BIOS要是搞不定就折桥??

网友:
是内存电路出问题啦.

网友:
重点查内存部份吧,还有可能是CPU座空焊,刷BIOS,换IO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空悍或者cpu座子空喊

网友:
再仔细查下内存供电电路啊,刷下BIOS

网友:
建议,

你好,不知你看到专题里面有A7的专题!!里面写的详细,你看一下,对你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