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LXB-L15,故障!

楼主(2008-08-22):
江苏仁宝代工的15显示器
查电源没有输出12 v 5v
一个管子TOP246Y坏了。
求这个管子的PDF图纸
另外请问TOP247YN
可以代换吗?

网友:
没人给提示。不能用 TOP247YN替换。也许我的TOP247YN
也是坏的也说不定。

网友:
在网上自己找下资料吧,看看哪个管子能代换

网友:
我想改装这个电源?
12V 2.2A   5V0.75A 可以用在这个15的液晶显示器上吗?

网友:
你这个机的电源在底座下罢?
关键是你的电源板要装得进去,只要装得进去,只一组12V也行,5V可以用7805稳压变出来。

网友:
是的是在底座下面,我不打算给装进去了。就在外面。自己单位的机子。
不赚钱就练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种厚膜块电源是比较好修的。自已还是好好查一下吧。一般都是TOP246坏了。

网友(2008-09-27):
联想液晶显示器
联想液晶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