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680 (3681 WMXi) 可充电,无法点亮,请给位大虾帮助。

楼主(2008-08-22):
这台手提电脑长期工作,且工作环境不好,所以导致灰尘沉积在散热口,终于有一天(估计是由于温度过高)自动断电,然后再按电源按钮就没有动静了,但同时电池充电指示灯是正常的,显示正在充电。

由于我生活在欧洲,这里根本没有三级维修,如果找电脑商店,他们也只会给Acer打电话定购一张新的主板给我,这样的话价格在400欧元左右,也就是4000块人民币以上了,这里买个差点的手提电脑也就500欧元,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大家都是丢在家里的角落——丢在大街垃圾桶里属于污染环境,罚款~~但是看着仍在那里又太浪费了~~

我是软件工程师,有小小电器电路经验,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希望各位能够给与指导,器材齐备,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谢谢大家!

网友:
请问楼主你不插上电池,开机电池灯也亮吗?

网友:
感谢回复。
情况是:不插电源适配器时什么都没有,按电源按钮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声音、没有灯亮就跟假的一样;插上电源适配器后电池充电指示灯成橘红色充电状态,充满了就变成绿色,除了这个反应以外跟上面的没有任何区别,按下电源按钮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原来如此。。怪不得电子洋垃圾那么多!

网友:
这个我想要是可以的话邮寄到大中国来维修。好了给你寄过去。这样的话大概费用是多少呢?

网友:
自己搞估计很难, 别人也没法解释。把板拆出来发回国修吧。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

首先,内存我试过了,没有效果~~

UPS发回国相当麻烦,首先不说这台机器值不值得,发回去的过程中可能由于电子产品被中国海关“扣押”,就算顺利发回去了,修好了,再发回欧洲,估计90%是进不来的,因为欧盟海关无法确认这是不是个人使用,经常有朋友从国内给寄些小件的电子产品,过来发现充电器在,东西被没收了,而且还要罚款,就算我通知UPS在入关的时候声明,那么过来之后我就不知道要缴多少的关税了,呵呵,估计比整台机器都高不知道多少倍~~~如果让中国修,只能是有人回去帮我带回去修,但是,这个概率太小了~~~好惨那~~

所以还是请给位大大帮我看看这台机器是不是有的救~~如何下手?

网友:
你的问题,估计你自己是不能修好的,需要用到很多知识和经验,

网友:
前两天不知怎么的,打不开论坛的页面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们这里有太多的华人面临这样的问题了,如果是软件问题就还好,硬件如果的板卡坏了也没有问题,最起码还可以买的到,但要是涉及到动烙铁的事情那就不好说了(不过最起码改PS2,Wii,XBOX这样的游戏机还是可以的,这几个我自己都改好了,芯片也是自己做的,但我的能力仅限于此了)。如果有哪位朋友愿意承接类似的业务,我倒是可以聚集这里的华人(最起码荷兰的留学生)的损坏的电脑一次性发回国去修,这样的话我可以用我自己公司的名义把这个当作是进出口业务——不用为海关没收而担心了。

网友:
其实你要是都能自己改游戏机这类的东西,说明你的电子技术还不错呀,那应该可以自己修了,你先拆开机子,目测一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件,再在坛里看下相关的帖子,应该可以的。祝你好运。

网友(2009-03-30):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这个型号的机器有个毛病,像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在pcmcia插槽下面的一个电容坏了,把它拆掉就行了。如果pu7旁边的pd13,pd14很烫的话就是了。电容的板位号为pc162位置在pu7的反面,拆掉pcicia卡,撕掉那张黑的纸就看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