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VT600P-RZ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8-22):
一朋友技嘉7VT600P-RZ主板加电不跑码,测量CPU各供电正常,主板上其他MOS管供电正常,郁闷什么原因造成?

希望坛子里高手帮一忙。测量CPU电压好像高一点,462的假负载标的是1.65V实测是1.74V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BIOS或桥的问题吧!!!!!!!1

网友:
CPU座、北桥、南桥、等都用手按了,没用,晶振用手也摸了也不起作用,晶振测量也有电压,BIOS坏可能性大吗?

网友:
你都说什么都正常了。。。。还能怎么办。。
问题是你是不是把所有的电压信号都打过了哦。。。。

网友:
CPU有没有温度,BIOS的CS有没有选中.

网友:
CPU没有温度,BIOS针脚就两个,平常是开路状态

网友(2009-01-10):
查2.5V参考电压和pG电压正常否,此主板有cpu免烧保护块attp1,一般容易造成拉低或拉高pg电压。解决办法:拆掉啊attp1,短接3,6脚。

网友:
看一下CPU频率跳线有没有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