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 3.3V短路

楼主(2008-08-22):
我这儿有一块华硕M2N-E主板,通电点不亮,检测卡不跑码,测3.3V对地阻值较小,为21,其它各路均为正常,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在质保期内的就送厂家返修吧

网友:
客户是在北京买的,咋返厂呀,找谁呀

网友:
查找3.3V的线路,断开一此元件试试

网友:
ASUS全国联保~~~直接找当地的维修站就OK~~~~你是哪里啊~~

网友:
查找3.3V的线路

网友:
应当为桥体不良.3.3V 21欧 应当是正常的.压住,或是重作桥应该能看到现像.

网友:
所说的桥是北桥.也就是集成显卡.这是ASUS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