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经验一

楼主(2008-08-22):
维修内存时用松香或松香溶液是大忌   容易造成短路   这道不是松香短路 而是松香太粘  容易沾灰尘 即使修好了 也用不了太久  就算清洗了 也无法洗掉引脚下面的松香

其实修内存是比较简单的 真正深圳那边做内存的人是不说话的 本人做内存也走了不少弯路   回帖的人多了 我就把经验说出来

贝贝 -2 简单的问题有必要复杂化吗?

网友:
请讲啊 要学

网友:
我交流一下吧,大家相互学习呀

网友:
我要学习~~~楼主快讲~~~

网友:
请问LZ所说的回贴数大概在什么范围内,我在期待啊!

网友:
呵呵 如果楼主 可以 分享一些 宝贵的经验的话
我想大家 都会感谢你的

网友:
晕,还有这事,这不明摆着让我们灌水吗。

网友:
说吧,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感谢你的

网友:
故弄旋虚,修个内存搞地怎么神秘干什么。

网友:
不好意思,我焊内存都是用松香的,测试好就扔振荡器里用酒精洗2遍,我一般不用天那水,主要是市面上的太低廉,杂质多,毒性大,酒精虽然贵,但是无毒,洗多了还能当松香水用.

网友:
回贴的人多了以后,你能不能告诉我,还有几个人在修内存!

网友:
LZ还卖关子呀.我也想学习下LZ的经验,期待呀.....我有个条子.用风枪加焊OK,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不行,我当时有了松香水,有引影吗?  后来就没有修好过...

网友:
哦,原来修内存的人是不说话的!!这个我是做不到,明天开始不修内存了

网友:
前天修好了四条DDR内存,我用的就是松香很好用没有楼主讲的那么严重。焊接短路讲明你的焊功没有过关了,清洗引脚外围松香就可以。

网友:
交流一下吧,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流一下经验,有什么不好,这个论坛是交流经验的,不是看谁拽不拽的,

网友:
请把经验讲出来听听呀.要是好的话,我们为你叫好!!

网友:
松香水引起短路,你别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