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常死机啥回事?

楼主(2008-08-22):
我有一台华硕A3000的机,用不久就死机,内存也换过了,CPU也换过了,系统也重装过了,可是就是用不了半小时就死机了,死机后一直按住电源也关不了机,只有拔电池才强关。。晕了。。搞不董是主板上的那个芯片出现问题了?那位大侠高手有碰到同样现象的,请指点。。。。
华硕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出在CPU滤波电容和CPU温度设置过低造成的!

网友:
cpu滤波电容坏吗?CPU温度设置如何设?请教。。。

网友:
电源IC也有可能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