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样电阻代换

楼主(2008-08-22):
取样电阻0.22欧可用0.33欧电阻代换吗

网友:
靠。。看是用在哪的。你会这样问的。看来你的技术。。
  还有。我暂时还没见过有取样电阻是这么小的。
  我想你的应该是保险电阻还差不多。

网友A:
主板里我也没见过这么小的保险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里我也没见过这么小的保险电阻啊。。

还有。谁说主板上没有小的保险电阻啊。0欧的都大把呢。

网友:
是CRT显示器啊

网友:
4楼分析的不错。最好用原值代换。实在没有的话。也可用0.33的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下好象只能用原型号来代替吧.相近的我前段时间维修的时候试过.不起作用.还有可能烧东西~

网友:
CRT联样电阻的代换是有严格要求的,不可随意的加大数值.有点机器的故障就是因取样阻值变大而引起的.尤其是飞利浦系列的.取样电阻尽量的不要超过0.3欧.

网友:
原值带换,不可乱换.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