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屏

楼主(2008-08-22):
星屏问题

屏型号:LTM190M2--L01
彩条画面,看不清画面。
我修时把3.3V对地短路一下,马上可看出画面正常,但慢慢又消失,请教这是那问题?

网友:
查下主芯片供电电压~~应该是屏显IC问题~~也又可能屏自身是坏的~~~undefined

网友:
换它可以解决问题的

换它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是接口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