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找3055MOS代换管谢谢了

楼主(2008-08-22):
着急找3055MOS代换管谢谢了着急找3055MOS代换管谢谢了着急找3055MOS代换管谢谢了

网友:
随便找一个MOS管都可以换
3055是主板上所使用的参数最小的管.

网友:
只要大小一样就行了坏板上拆一个好的

网友:
嘻嘻。。

10N03 15N03都可以。。

网友:
3055也是n沟道的场管,功率比40n03略小.

问:有高手能解答一下3055最好用什么代换吗?最好是代换上去不严重发热就行了
如20N03,40N03,50N03,60N03,80N03,用哪个代换最好呢?

答:20N03就行,其他几个更可以

3055是主板上功率最低的管子,

网友:
只要是3055就可以代啊,40N03,50N03 60N03都可以代.

网友:
随便在主板上位置差不多的地方拆个下来就行了

网友:
NIKO P3055LD的pdf资料各位有么?我在网上查到的型号或者厂家都有出入,应该能替代吧?

网友:
9楼是不是在混啊?!怎么跟我似的!十块主板我能修废九块!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