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 Geforce 5200 显卡支持宽屏吗?

楼主(2008-08-22):
讯景 Geforce 5200 显卡支持宽屏吗?怎么装什么驱动可以支持宽屏呢
就是分辨率为 1440*900
显卡

网友:
NV
G
5系列DVI不能上22分辨率
19可以
你有没有看看自定义分辨率啊

网友:
对,刚好支持这个分辨率。再大了它就不支持了

网友:
1440*900那是肯定支持的哈,最好使用比较新的驱动

网友:
845的集成显卡都能支持了。一般如果你5200调不了话。。请看你的VGA线!有些VGA线是调不了宽屏的。如果是线问题你怎么装驱动都没用的,换根支持宽屏的线就好了。
[
]

网友:
5200上宽屏用个177,6版驱动。楼上说845G能上1440,有相关的驱动吗,品牌机有DDc支持的对驱动要求不高,因它会自动锁定可调最高分辨率通用板的液晶要靠驱动支持,分辨率选项里一定要有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