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开机之后重启正常!!!

楼主(2008-08-22):
手里有块磐正的主板,型号为ep-8kmm3i-x,
主板点不亮,开机检测C1,就不检测了,
停在C1不走了,紧接着按重启就能正常使用,
郁闷呀!!!
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头疼呀!!!
点不亮

网友:
看看内存插槽周围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电容正常,没有谷包的,
都是好的,
问题就出在,每次重启才能亮!!!

网友:
换32.768,再换谐振电容试试吧

网友:
磐正的主板有这样的通病,电源要300W上好的,最主要是+5VSD要大于2A,小于2A时有时会出现怪故障。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也换了e,
可是还是一样呀!!!
感觉应该根复位电路有关,
可是从哪下手a
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