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显示器都是图像闪烁!(图像和文字还算清楚)

楼主(2008-08-22):
一台AOC的显示器,一台长城显示器,都是图像闪烁但是文字和图像都看得清,就是闪的眼晴受不了,开始以为是分辨率的问题,打到85有好转,但是还是闪烁,眼晴受不了,这种情况一般是那一部分电路有问题?高手指点一下!!!
显示器

网友:
现在还没有修理,放在客户那里,等有时间再修,不知道这是不是CRT显示器的一种通病

网友:
AOC的显示器我修过的小信号爱坏.你得注意,长城的你看看枕较电路有没开焊的不行QQ我108054706 就修显示器

网友:
楼上滴谢谢!哪天修不懂问你!!!!

网友:
是不是摩尔纹的问题啊 ,有些显示器的抖动感就比较明显 ,让眼睛感觉很累 。试着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吧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先看一下菜单中和工厂模式里的摩尔参数是否已关完。

网友:
他们两个的工厂模式怎么进啊?请高手讲一下

网友:
不要进工厂呀 。
菜单里有这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