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L-VK8M890G故障

楼主(2008-08-22):
修之前这块板跑d5,紧接着检查出内存核心供电1。8V的管子坏,更换后反而检测卡还不跑代码了,经测cpu和内存都无时钟,pci槽时钟正常,且内存3。3V供电管很烫,更换也是如此.

网友:
其他供电点的输出电压正常不?值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吧,DDR2内存上的数据线有9条对地短路,其他为无穷大,用手用力压北桥,有些数据线的数值为有变化,不知道以此来判断北桥坏是否正确???

网友:
正确~先确定排阻无问题的话~NB短了~

网友:
这块板已经被我枪毙了,呵呵

网友(2010-01-30):
兄弟  这板我现在手上有块。。。全板复位的  板子被人修过 。CPU 电源IC 被换过 看不清型号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下 是什么型号呀谢谢

网友:
换的管子是不是和以前的可能代换   先换回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IC是:ISL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