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V8X-X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老主板华硕A7V8X-X,开机能听到自检通过的声音(但感觉时间比较长),诊断卡显示9F,屏幕无显示,键盘有反映(num lock等指示灯能控制)。刚拿来的时候点不亮,换了一个电源才通电,内存换过,显卡换过,键盘换过,现象一样!
补充:南桥烫手!
如何查找原因?
搜了一下,这篇文章比较合适!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A7V8X-X
大家可不可以说一下什么是I/O,我是菜鸟!

网友:
I/O具有FWH(LPC)总线,当I/O不正常时,会影响BIOS读写或SB工作不正常,故而导致该贴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