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533 点不亮

楼主(2008-08-22):
上电测试各工作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过I/O,刷过BIOS,最终还是点不亮.请教各位有何高见.
点不亮

网友:
测AD线试试吧.,,,,,,,,,,,,,,

网友:
下压U座,北桥
看有没有空焊

网友:
你查一下电池有没有电,跳线冒有没跳错。南桥供电是否正常。连14PIN的三极管有没坏。查一下线路

网友:
同意三楼的~~压座压NBSB~

网友:
换CPU```换CPU不行就换板~~还不行就换人
说笑的啦``查下论坛吧``问题的可能性很多

网友:
发表于 2008-8-22 15:49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测AD线试试吧.,,,,,,,,,,,,,,
同意2楼的,打打AD线阻值看正常吗

网友:
搞个带灯座试试!先挤压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