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联想天麟1421主板报显卡错(已修复)

楼主(2008-08-22):
该机主板型号为精英L4S5MG/651+,此板集成显卡,故障为开机一长二短的报警,即显卡报警,因为是集成显卡,所以用一PCI显卡插入,开机显示器可以点亮,且显示如下信息:
BIOS ROM checksun error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初步判断为BIOS程序错,从本论坛里下了个相同型号的BIOS,刷了后故障却一样,请问是我的BIOS没刷好还是机器另外有故障?谢谢!

网友:
故障修复了,唉~~还是BIOS的问题,从其他地方下了个精英主板相同型号的BIOS,开机不报错了,显示器点亮,不过没有了联想的Logo,试着进系统,一切正常!晕,弄不懂为什么原厂的BIOS不行,而其他的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