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A7 OR E1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8-22):
请问各位高人:
主板诊断卡显示A7 OR E1是什么意思啊?急!!!!!!!!!!!!!!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两个代码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我知道是内存不过,但是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解决方案呢,比如有没有涉及到什么芯片或是插槽损坏什么的?

网友:
板主解答一下,我也有一块GA845PE诊断卡老是显示A7 怎么办

网友:
怎么就不会自己动手找资料的呢--懒汉啊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6-1-1.html

网友:
仅凭诊断卡的代码,只能知道故障是什么,并不能定位故障点,对于出现了代码,你已经知道是内存方面的故障,那就去查相关的工作条件啊,比如内存的工作电压,时钟,SMBUS总线,到北桥或CPU的线路,BIOS等等。
如果能靠一个代码就告诉你是什么坏了,那不是一个人,而是神。

网友:
谢谢!我找资料去了!

网友:
内存专用时钟芯片易坏不读内存

网友:
代码A7或E1
是表示内存没有检测通过,故障点在1,内存供电、内存槽灰多接触不良2,BIOS有故障也会有此代码3,CPU座有故障:虚焊或空焊478主板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