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0M板跑E0故障

楼主(2008-08-22):
C1过E0就停,有无插内存条诊断卡都是这么跳。
偶然摸到板上的78L05奇烫,测得声卡芯片ALC655挂掉(供电脚对地短路)
焊下ALC655还是跑E0
DX救命!

网友:
不要拆东西内存换了吗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南桥至DDR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北桥吧?

网友:
我今天也修好一主板,一条内存槽能开机,另一条内存槽跑E0。结果发现内存槽对地短路。希望对你有所提示。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吗?你换个IO看看,

网友:
板已经给还回去了
集成声卡是原来就有问题的,客户加了一个外置声卡
诊卡显示E0是说明内存过不去
本人没有维修经验
这样故障要测内存的哪几个工作点啊?

网友:
电压为主。其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