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哪位老大有 ITE8705F 的引角定义和触发
电路图
,顺便问下ATX14脚阻值无穷大的思路?
电路图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8705
另外,起码我没跑过8705的(开机)触发电路。你的ATX14是说的电源还是插座?
要学习就去相关区域看资料,有故障就直接说故障。
[
]

网友:
是主板插座第14脚,经过以个三极管,短接三极管可触发,更换其三极管后14脚对地阻值正常,但仍然不能正常触发,短接仍然可触发

网友:
是磐正的板子EP-4VKM2,VIA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