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75主板cpu风扇接口坏了。

楼主(2008-08-22):
技嘉8i875主板cpu风扇接口坏了,风扇不转。如何修理啊?谢谢!
cpu

网友:
如果确定不是很严重的情况 比如没有短路 可以不管 直接外接黑 黄线就行了

网友:
不是接口坏了吧,应该是没5V过来:直接拉条线从5V电源口哪里拉过来,看看风扇转不转
或者跑电路了中间的元件看有没有坏了

网友:
谢谢你们两位。我试过了直接连线。还是不转啊!是什么坏了?cpu 风扇是好的。
[
]

网友:
测一下哪三根针的电压,有一地线,有一5V,有一12V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是风扇插口旁边的三极管坏,先量插针有没有电压,没的话跑线找到三极管,再量三极管的电压。

网友:
cpu风扇接口附近一定有一个单独的12伏供电,(先断开接口座原来的12伏连线,接口座的中间脚)将这个12伏用0欧姆电阻与接口座的12伏接口座的中间脚电路部分焊好,开机,瞬间量一下接口座的中间脚的电压,有12伏就可以了,此时可以修复。
这是应急修理,不会影响到BIOS部分的基本功能,因为有时接口座的中间脚12伏的供电电路也很复杂,不修次部分,只断开12伏的复杂供电电路,也许是一个好的,快捷,便利的方法。

网友:
风扇是直流12V供电,一般直连ATX的12V线,之间没有其它元件,很少出问题的!如果风扇没问题,建议楼主先查12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