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复位问题?,不跑码.

楼主(2008-08-22):
华硕845板子,型号4PE2-X-CHYZ
       之前是不亮机,挡D5D4,有时重插内存可以过跑全码亮,以内存不过来修,换内存供电管后好了,通知客户来取,在装系统GHOST到60%时死机.关电源后不开机,诊断卡 跑一一.一一
      经测,各供电正常,CPU 复位电压为0.42V(好的时候是1.85V),PG 1.85V,主供电1.8V,时钟0.45V.
      点复位针,PCI   A14   3.3有跳变,AGP A7   2.4V 有跳变(是不是有点低了??)
在第二张中圈中的有个069的电阻.量测一边是1.85V ,一边是0.42V.0.42V这边连CPU 假负载的复位测试点.跑线跑进北百桥.
北桥供电1.54V ,

北桥加焊过,

网友:
看一下IO上的复位引脚,如果是83627系列的话,我记得是在30脚,看这个脚的电压是不是偏低,或者不能拉低,如果是,换IO试下。。

另外就是要把给北桥供电的MOS管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
典型故障,PCI 有RST,无CPURST。

还是检查内存供电。

网友:
北桥,内存供电管全用09N03代了,拆了网卡,声卡,可以跑码,亮机,装系统.以为这个板修好可以交差,放了半天开机档C0A0.有时E1C0.晕倒 .

网友:
下压北桥试试]

网友:
放了一天,刚点了下,什么都没动好了, ,放哪吧,晚上再试下,真是见鬼了

网友:
呆呵,典型的虚焊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