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56换了1507P后炸开关管。

楼主(2008-08-22):
接了个显示器,开始是1507P的1.2脚短路。换了个1507P后烧7N60B,后换了个10N60后继续炸。后怕了不敢修了。师傅们帮分析下。
显示器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上的所有关键元件。在保险处接一灯泡作为保护负载。等修正常了再去上保险。

网友(2008-10-15):
检查整流二级管是否击穿,滤波大电容是否漏电损坏,1507是否击穿,开关管如果不懂替换一定要用原型号,我以前就碰到过用别管替换,结果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尖峰吸收回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