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CF是什么意思啊?从未见过!

楼主(2008-08-22):
一块华硕主板,通电就自己启动起,诊断卡立刻显示CF,在网上也查不到这是个什么意思!俺是新手,教教俺!

十块坏主板,俺能修废九块!本领很强哦!

有没有好心的师傅带带俺!

去新手区阅读两三个月再说吧,论坛里也有培训机构的,再不呢就在当地找个师傅带吧。

我哭!!!

网友:
诊断卡显示的数值只能用来大致判断,不能过于相信!

网友:
查一下北橋供電正不正常

网友:
楼主的 板子是什么芯片组的。。。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咯

网友:
我觉得像CO`
楼主有没数据~~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
查CPU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哎,我是新手啊,说的好复杂啊,主板是华硕P4U800-X  478针的
北桥 ULI ALI
         M1683

南桥 ULI ALI
         M1563

刚才CPU风扇还转,诊断卡跑CF
现在啥也不好使了,开机电压2.5V

不懂!不懂!

网友:
我碰到过这码````忘了是什么板了,直接插上显示器就点亮了.
有时很多诊断卡会报一些不准确的码,不要完全依赖它

网友:
CF应该是CPU不认的故障。
1 CPU
2 CPU座或相关的供电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和有没有短路.

如果没有,换个CPU试试,不成就再换个电源!

网友:
CF应该和C0的维修思路一样吧,呵呵!~也不确定,只供参考哦

压下CPU座子,不行的话刷下BIOS,I/O,南桥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