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代工的海信显示器疑难杂症

楼主(2008-08-22):
待机正常,通电有高压声。一接信号线,灯变绿了马上又变红,也有高压的声音,拔掉信号线,待机灯有正常,插上信号线,又是唰的一声,灯变绿马上又变红,查了半天没查到坏的东西,哪位大仙指点一下

网友:
故障没有描述清楚

先不研究灯的颜色变化,接上信号线以后,显示器屏幕不亮是吧 ,试着调高加速极看看屏幕能不能出光?

网友A:
对了,刷新率没有问题吧,不是超出频率范围了吧。还有就是确定主机是正常的?有的显示器只要与显卡连接马上有高压然后检测到没有信号就又变为待机模式。不行换台主机试一试

网友:
屏幕不亮,但是接上信号线的瞬间屏幕有白光闪过

引用 网友A:
对了,刷新率没有问题吧,不是超出频率范围了吧。还有就是确定主机是正常的?有的显示器只要与显卡连接马上有高压然后检测到没有信号就又变为待机模式。不行换台主机试一试

刷新率没问题,我是不接硬盘开的主机,画面停留在第二屏那里。应该不会是主机问题。

网友:
试着把显示器的加速极调高。看看屏幕什么情况

网友:
这款显示器检查一下视放板接口是否有脱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