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6 电源正负极接反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8-08-22):
收到一台三星X06,用可调电源测试时, 电源正负极被我这个糊涂倒霉蛋接反,不开机。
正常能开机时可调电源的待机电流是0.02A,现在插上电源,待机电流从0.02A降到0.01A。 5v 3.3v无输出。系统供电采用LTC 3728LX.,23脚VIN系统供电正常19v。有人说20脚INVcc应该有7V左右的电压输出,我查了,没用。LTC 3728LX换了2个了,也没用。附上电路图、实物图。求网友帮助。
电路图

实物图

网友:
麻煩呀兄弟看一下電源比配器還好嗎?

网友A:
我这正好有台一样的机子要修,想知道什么掺数说一下。

网友B:
问下ltc3728 第20脚电压是待机就有,还是开机才有电压?是多少v? 谢啦

网友:
是的   感觉烧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ltc3728 第20脚电压是待机就有,还是开机才有电压?是多少v? 谢啦

待机就有电压,5V

网友:
这个20脚 5v电压 没有输出,看看电路图,应该是LCT3728内部产生的电压,没有电压输出应该是3728坏了,换掉3728还是没输出,郁闷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X10故障和你的差不多,检查一下L3278和外围电路,还有后面输入的3.3V 5V电感电容二极管有没有短,如果电路板不短路,主板有短路的电脑,上次我的电源板,就把网卡芯片烧掉了,查了好多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正好有台一样的机子要修,想知道什么掺数说一下。

再问一下,电源板的 3v 5v输出是开机之后就有,还是待机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电源板的 3v 5v输出是开机之后就有,还是待机就有

3V是开机以后才有的,5V是待机的时候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