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丢电阻的主板。

楼主(2008-08-22):
请问!那知道这两块板的电阻数,请告知一下,主板都被划伤丢电阻。谢谢!!
主板

网友:
什麽牌子什麽型號
什麽牌子什麽型號告訴一下,你這樣來誰也不知道啊兄弟!!!!!!!!!!!!!!!!!!!!!!!!!!!!!

网友:
不好意思沒注意看,以後標大點,明天幫你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先谢谢“超越”大哥。
1、盈通865PE板“我那块是有4条DDR DIMM口。
2、技嘉GA-8SG800 有人坚电阻都被刮走,还有一个R1174都在北桥右下方。

网友:
我的习惯是~如果不是精密电阻可以参照别的板~电路差不多的同一个地方~如果是比如说1117那种的分压电阻~那就一起全搞过去~
主要得整明白电阻的做用是什么~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那个有些和NB桥有联系,有点难度。
请帮一下帮,谁知道请说说。

网友(2009-03-04):
剛好今天客戶拿電腦來就是這個板,不知道樓主現在不知修好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