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灯管线可以接长吗

楼主(2008-08-22):
LCD灯管的线可以剪断加长吗  ?   我有以LCD显示器  改了高压条后 新的高压条放不进盖子的   只有把灯管的线接长点才能把高压条放进去

网友:
可以啊!我都接了两个了!焊好了没影响的!

网友:
可以延长,但要注意绝缘层的耐压,最好使用热缩管进行加套,增加耐压性能.同时延长的线要远离按键板,防止产生OSD菜单自动弹出的新故障.

网友:
这很简单的,找两根线焊上包好就可以了

网友:
想都是想接   就是怕打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  可惜我在四川    太麻烦了  我问下成都有没有买的    谢谢你的好注意

网友:
我有个主意,把液晶的高压线接出来,削得尖尖的,是否可以点烟?呵呵

网友:
接线没什么问题的,

焊好之后用热缩管套好就OK了。

网友:
选高耐压的线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