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如何维修花屏的显卡~

楼主(2008-08-22):
我是一个菜鸟.高手勿进
不过我还是希望我维修花屏的经验能给大家好处

                    接一个显卡                             观察外观
          1 有没有掉件 如贴片电容 掉了 可以忽略  电阻掉了 就要找个相同的换上去  如果没有
           2在上机~观察花屏的样子~
            如:花屏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字 有如下可能:
                                                             1:显存未得到供电(没有供电的维修就不用我说了)
                                                             2:GPU虚焊
            如:花屏很有次序的那种能看到字的  有如下可能:
                                                             1:显存虚焊或损坏(怎么测显存好坏也不用我教了吧)
                                                            {2:掉件( 其实有很多显卡都能通过观察找出问题)}
                                                              3:GPU虚焊也是有可能

知道上面了 最主要的是思路:我为什么把GPU虚焊放到后面呢? 因为一没找到问题就去加焊GPU的话那样使问题更复

呵呵.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指点.我也可以改进提升自己
本站的显卡维修讨论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28-1.html
想学的可以近来 看看别人是如何维修显卡的。

网友:
最好步骤统一 先观察在清洗 在加焊 呵呵

网友:
本站里显卡花屏维修比你的详细多了。

网友:
不显,如果供电没问题我只会加焊,好的就OK,坏的就扔了……
MST正在下载中,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也有两块花屏的显卡,想自己修,正在识准备中。

网友:
对于显卡花屏维修一般只能加焊一下显存,  GPU虚焊那也没办法的事了, 难道用一个850风枪能够焊好?

网友:
花屏卡 做BGA 不行就放弃

网友:
。。。。。。显存测试教教我,,,

网友:
GPU焊,用风枪太过于勉强,即使能做到,需要技术和技巧。

网友(2008-09-28):
我也有一块ATI 7300的显卡花屏,输入显存的电压阻值是0,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显卡花屏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