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端口无法识别

楼主(2008-08-22):
小弟刚学修主板,今天接到一主板说打印端口坏了,我测了一下端口边上一排好像是贴片电容,都是通路的,然后我它全吹了,换了个端口还是无法识别,请问我该从那方面下手,在线等待,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
打一下打印端口的各个的端口的对地阻值 啊和正常的阻值比相差太大了一般就是排阻烧断了 阻值太小一般是旁边的贴片的滤波电容漏电 就是那个排容  阻值正常有可能就是I/O坏了

网友:
那个小的贴片电容吗?我打好像都是通的,所以我全部取了,排阻是好的,那我下一步是考虑IO吗?你说那个排容在那里我没有看到?

网友:
排容一般在打印口后面的一些米黄色的八脚或六脚的,样子跟排阻差不多,颜色跟贴片电容差不多,很好分的!!

网友:
这些功负做过后就换了IO试试吧,大多情况下都OK,但也有搞不好的!

网友:
记得有一款税控机打印口爱坏,而且IO是集成在南桥的。能把人晕死。不行的话,把USB转打印机。给人加根线吧。

网友:
先谢谢各位啦,明天去换个IO试试

网友:
我觉得如果可能,还是改道的好. 改为其它端口接打印机!

忘了,顺便换根打印机的数据线.

网友:
查下个1-18端口引脚阻值,应该有漏电击穿的。具体哪跟线不正常,跑下线路就可以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