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2v短路该如何维修?

楼主(2008-08-22):
在旧货市场淘得一块华硕K8V-X,有一下管明显烧坏,将3个下管吹下来之后,对双12v电源接口打阻值,两个黄色12v接口都短路,我把接口旁边的电容都取了,还有一个门电路也取了,但还是短路的,难道还要把电源IC也取下来才能打阻值吗?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拆除串口管理芯片
.主板场效应管拆除
.电源管理芯片拆除
.声卡芯片
I/O
连接12V旁边的滤波电容拆除

网友:
对呀,当然要把电源IC和驱动IC下了呀。如果把所以的MOS管及电源IC和驱动IC全拆下后,打阻值还是很低,北桥坏的面很大

网友:
LD1010D 可以用60T30代吗?

网友:
那边,门口吧。就,. 可,艰苦

不会修电脑 -5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拆掉绕线电感,然后量两脚
看哪个脚短路,就是与此脚相连的线路或元件有问题

网友:
网卡短路会出现双12V对地短路吗???

网友:
双12V对地短路是CPU主供电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