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ios

楼主(2008-08-22):
我有个2M的BIOS 怀疑是坏了,现在手头只有4M的bios 请教是否可以换个4M的bios 刷个512K的程序用呢?

网友:
楼主应该不行吧 好像电压不行 512KB是4M的 你可以刷个2M的试下

网友:
应该不行 应该不行

网友:
不考虑电气特性,256K的BIOS可以刷到512K的BIOS芯片上,但需要改动BIOS文件使256K的BIOS文件达到512K的容量,而且AMI和AWARD的更改方式不一样

网友:
2M和4M的BIOS不可代换~
我是没这样换过`~也没研究过所以不知楼上说的对否~

网友:
用:
copy 2m.bin/b+2m.bin  4m.bin

将得到的4m.bin文件写到4M的BIOS IC 里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BIOS IC 代换原则

BIOS IC 代换原则:

例如:sst 39sf020 2m 的BIOS IC 坏了
用sst 39sf040 4m 的BIOS IC 代换是可以的

启动时,稍微有一点儿显示器上显示的问题,不如说,此芯片不能回写什莫的(英文),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在2m文件里加上2M的空内容当头在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