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屏的讨论

楼主(2008-08-22):
大家好请问一下蓝屏都是软件的问题吗?
都有哪此些软件问题呢。
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大了~~不好回答~系统啊~内存啊~软件~硬件冲突啊`硬盘啊~很多很多可能~~
另外这种问题应当发在板卡维修里吧~~

网友:
蓝屏的一般为: 驱动/软件问题与冲突/内存/散热

请达人再补充~

网友:
蓝屏有代码可查,从代码再来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谢谢了,我是学笔记本电脑维修的,下个月要去实习了,就是软件不怎么样,以后还请大家多关照

网友:
系统,内存啊,软件,硬件冲突啊,硬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