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VM故障

楼主(2008-08-22):
开机装系统进COMS设置好保存退出黑屏,拔掉外设(光驱,硬盘,开机建,USB等还是一样)最后突然看见,COMS里面的时间自己在跳变,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各位老大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换晶振~谐振电容一起换了试试~
最好先跑跑CMOS电路~

网友:
谢谢指点,试试看,谢谢!!!

网友:
都代换了试过还是一样的,会不会是SB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