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造开机亮绿灯黑屏,

楼主(2008-08-22):
联想15寸捷联造,(型号忘了)电源无问题,开关无问题,驱动供电3.3V正常, 通电亮绿灯黑屏,无图像,按开关键无反应
直接将主芯片tsum16al-lf更换为TSUM16AL-LF-1(能换吧)更换后通电灯不亮,请高手帮忙看看.
另外主芯片旁25l1005mc  8脚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驱动板问题。实在修不好就换通用板了。

网友:
是驱动问题..我都准备换了..不过还是想把这个修好拉

网友:
先换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