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桥以后

楼主(2008-08-22):
今天换一个技嘉的845PE主板南桥 这个板是南桥烧的鼓了包 换了桥以后 插电源自动上电 上假负载 测量 主供电 PG 时钟电压都正常 但负位电压不正常 内存上拉电压无  但我测量显卡附近场管1.5V供电是正常的 因为自动上电 我换了IO后 反而不上电了 换的IO是技嘉的专用IO 有可能是我桥没有换好吗

网友:
有可能是桥没有换好。
可以压一下试试
桥是新的吗?
如果是旧的那就不好说了 呵呵 ~~~

网友:
新的南桥上有锡珠的吗?

网友:
一定是桥没有换好
从做吧

网友:
有可能是值锡的时候温度没有掌握好 把芯片吹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