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关于需要重复下载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8-22):
管理员,你好。昨晚听三群里有会员说论坛最近有问题了;就是下载东西的时候第一次老是下不完,要点几次。甚至有时即使多次也不一定能下完,我刚刚也一试了一下。如图

关于此问题我今天发现新大陆了,就是在下载对话框上的那个“下载完毕后关闭该对话框”前面的勾去掉就能每次都下载成功了,希望大家都去试试!
----------------------------------------------------------------------------------------------------
为了找到该问题的原因,快速解决问题请大家遇到该问题时提供以下信息:
1、当时时间?
2、在线人数?
3、是否有规律?
4、下载的文件连接地址?

5、ping -t www.chinafix.com.cn 的延时

网友:
我这边测试未发现什么问题,请看到此贴的其它会员帮助测试一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个现象
第一次下载以后不完整,总是提示压缩包损坏,要下第二次才行。

网友:
我这边的情况是:第一次下载90%都会很快下载完。但是肯定不能用,因为文件大小就不对。。。。。
需两次或多次才行。。。。。
另外:如果页面保存的话也是到97%就卡住了。只能结束任务。。。。

奇怪的是

网友:
  通过检查,本站没有任何异常,服务器各种运行参数很正常。基本排除本站服务器的问题,估计是线路问题。
但为快速解决,请提供顶楼位上面需要的信息。
  现查明该问题属小概率、无规律的现象。
  小概率是指:本站每天有1W多人访问,访问次是10W以上。提出该问题的不到20个人。并且是相对集中在这少数(相对每天1W人)几个人之中。
  无规律:下载同一个文件,有时正常,有时要多次下载,一般在2次。出现该问题和服务器负载无关,排除服务器繁忙时段掉包的问题。

  线路问题现在是最大的怀疑对象。

  希望大家继续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好像有几天时间了.我下载的少就没在意.具体现像是:
     下载有时候20%  30%70%不确定在哪个地方就下不动了.然后就自动关掉了.其实是没有下载完整的文件.并不是文件本身有问题.一般都是要4次左右才能下载下来.下的时候一定要看着他慢慢下完.要不然不能确定是不是没下完的损坏的文件.

网友:
线路   :中国电信
当时时间 :2008年9月10号晚22:17
资料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bbs/attachment.php?aid=11489

网友:
现在问题还未最后确定,鉴于此点

我们准备出台临时应对方案,即将全体用户的每次下载所扣分数,减为原来的一半。

网友:
7MB,够大的。还有类似的吗?

我下了三次,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所了解到的最早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8.11号以前,因为翻一个论坛下载图纸时发现打不开,大小是172K。存入日期是8.11。

我这是电信的ADSL,下载不完整是随机出现的,如果下载进度没正常完成,而是突然间跳过去的话,下载的文件肯定不正常,

网友:
有用移动线路,并且出这种错误的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今天发现新大陆了,就是在下载对话框上的那个“下载完毕后关闭该对话框”前面的勾去掉就能每次都下载成功了
-------------------不知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