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跳不过内存

楼主(2008-08-22):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快915主板,说是跳到E9-C1-E9-C1。。。就报警了,接过主板通电,的确是跳到E9-C1-E9-C1。。。就哒。哒的报警,初步判断,是内存部分问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论坛上的资料,对于跳不过内存的已经有了专门的维修方法了,心想,这板还不简单!不就换I/O---刷BIOS------晶振------内存共电问题,因为是同行拿来的,必定修过,先目测,内存共电,I/O,BIOS,都动过,这板复杂了,先洗干净焊过的地方,MOS管加焊先,I/O用镊子轻轻跳,发现一脚虚焊,BIOS先加焊先,这都是习惯啦!通电,CI-E9-CI。还是老样,这板看来的确难修,先上好风扇先(一般我开始都不上仅风扇的),通电,正要检查电压什么的,CI-E9-26-FF哈哈!这样都跳下了,问题应该是就虚焊问题,把风扇拆下,通电,不行,用力压CPU座不行,压变形板子,CI-CO,经过判断,CPU座问题,上助焊膏,用焊台把助焊膏向CPU座里吹,均匀了,用风枪漫漫地在下面加热,大概5分钟左右,用镊子轻轻碰下CPU里外的小贴片电容电阻,位子可以有稍微移动,停下 ,10分钟左右通电,CI-E9-26-FF,OK,总结,在维修过程中,要非常细心,每一个问题都要起到针对作用,争取一击必杀!对于每一个小过节到要谨慎处理,否则越修小、越糊涂!

网友:
好样的

真本事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亏本了(815)!,那来鼠标键盆用不了的,先拆了排容,不行,换L还不行,电压5V正常,没短线,换了IT8712的I/O后跳不过内存,再换回原来的还是一样跳不过,仔细看了下I/O外围电路没有发现什么被吹飞的,修内存电路不行,刷BIOS不行,结果赔了一块!!!

网友:
常在水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呢?就怕碰到这样的事情!细心

网友(2010-01-15):
775cpu座虚焊的多,尤其是精英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