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待机之后蓝屏并重启

楼主(2008-08-22):
请教各位高手:联想天逸F40A预装的是VISTA系统,现在改装成XP。但每次待机完了后,就会蓝屏并重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在现在XP系统下怎样解决?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从装系统吧

网友:
可能大家都没遇到过 建议还是换个系统试试  或是驱动不对  没相关经验

网友:
很可能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在不改现在系统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装XP用的是GHOST,自上了一些驱动,然后又从联想官方网站下载了其它驱动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