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小晶振与要用多大的谐振电容一起更换呢

楼主(2008-08-23):
更换小晶振与要用多大的谐振电容一起更换呢

网友:
查與晶振並接的電阻組值為何.才配電容

网友:
维修菜鸟

UID 76828
精华 0
积分 0
帖子 5
经验 36 点
威望 0 点
阅读权限 30
注册 2008-8-22
状态 离线  #1发表于 2008-8-23 00:0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更换小晶振与要用多大的谐振电容一起更换呢

更换小晶振与要用多大的谐振电容一起更换呢

一般板子原位置的都可以代换,15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