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全汉电源通电半分钟按开机键才能开机之故障

楼主(2008-08-23):
全汉电源通电半分钟左右按开机键才能开机(开通电源半分钟之内按开机键无反应),经测量发现主板上的开关插座的5V开机电压是在插上电源线半分钟之内慢慢升为5V的。
是全汉电源中什么元件有故障造成的?怎样解决?望高手赐教。谢谢!

解决方法:
谢谢各位回复。
问题已解决。就是电源内部滤波电容坏了(一个10V/1000uf的电容有轻微的鼓包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替换后OK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顺着那根线查~~~~总有一样会坏了~~
或者电容或者电阻~~~
我见过的这种好一会电压才上来的,多关是相关电容的问题,也有电阻的问题

最后,你说的主板上的开关插座是指开关针座还是电源插主板的插口?
5V开机电压是指在哪里量的?是绿线还是紫线??我当你的是指绿线的。
紫线5V有问题时,因为有些板的设计也会有一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开关插座是指开关针座。
5V开机电压是在开关针座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全汉电源的问题。换一个电源则一切正常。
另如果用这块全汉电源开机后直到关机一切正常,不断电的情况下重启也正常,也就是说只要能开机后,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这块全汉电源跟好电源一样。

网友:
在主板上的开关针量到5V电压是慢慢升上来的,那故障的可能性就包括主板本身~~~~

所以,如果你已经换过电源,确定问题是在电源本身,那就应该仔细去量一下电源的相关线路电压情况。

如果问题不在电源而在主板,那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很明显的待机电压线路上的问题,
以我个人见到过的,一般就是相关的电容或一些电阻出了问题,根着线一路查去
实在不懂,见一个元件就换一个~~~
要是不懂查~~~~

那~~~
还是直接换个电源吧~~~~
把坏的寄来给我~~~~

当然,邮费你出~~~~

网友:
可能是电源内部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你说对了。今天下午问题已解决。就是电源内部滤波电容坏了(一个10V/1000uf的电容有轻微的鼓包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替换后OK了。

网友:
[已解决] 全汉电源通电半分钟按开机键才能开机之故障

谢谢各位回复。
问题已解决。就是电源内部滤波电容坏了(一个10V/1000uf的电容有轻微的鼓包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替换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