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08-08-23):
今天 遇到一款联想机 型号忘记勒,开机正常 ,进系统蓝屏。重装系统N次包括N个版本。问题一样,换N跟内存,也一样
MHDD扫硬盘,没任何问题。反正该检查的地方都检了,换硬盘N个问题一样。主板上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一样,头都大勒。只好要求客户换主板。现在主板还在我这里,修不好,瞌睡都睡不着。求高手指教啊!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主板上的内存接口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一过滚动条就蓝屏的话用纯系统装装试试(硬盘不能有隐藏分区)。

网友:
你查过CPU没?CPU故障也会有这个现象的,上次搞得我以为主板坏了,结果后来细心一看是CPU的晶片边破了

网友:
联想的.一般都有隐藏分区.把硬盘都格掉再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诶 问题解决 真的又隐藏 分区

网友:
不懂。不是说硬盘换了N个了吗,怎么又回到格硬盘??????

网友:
我刚遇到一个联想的笔记本,不管装什么系统,只要刚过滚动条就蓝屏。代码是:0X00000071.没给他修。因为是新笔记本。联想的F41A,刚买没有几天,就告诉他送售后。后来售后得出的结论是:CPU击穿!

网友:
今后可要注意到联想的机子有这毛病了,谢谢.

网友:
你试下安装系统完后不要安装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