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能上电,但显示器有时有显示有时没有显示

楼主(2008-08-23):
我的主板是磐正的EP-4PDA3I,  开机后能上电,但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示自检画面,能显示自检画面也感觉启动比较慢,过2,3秒才出现自检画面。基本排除显示器和显卡问题,因为已经换过测试。

网友:
检查内存和显卡插好了没

网友:
现在问题又有点变化了,通常关机后第一开机都不能启动,要再按一下RESET键,之后就一切正常。而有时候刚开机会报显卡错误(1长2短)

网友:
重点测试下IO还有显卡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