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维修收获

楼主(2008-08-23):
笔记本型号:联想 天逸 Y200
笔记本故障:开机无显示,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亮。
故障简单判断:开机三无。去掉电池。用可调电源试试是何反应。调至19v--开机,电压降至0,电流到4A,电源保护。故说明笔记本有严重短路。
维修经过:这个经过是艰难的,漫长的,但也是开心的,因为我有巨大的收获。对于老手来说,这是个“简单任务”对于我,却是个不小的进步。维修过程历时2天。因为4点是给整个主板供电的点(下图放大看),对地短路,找不出故障点,没有经验,所以整个主板跑了一遍。眼睛都绿了。跑到读卡器的供电,高兴了起来。以为找到了问题,因为读卡器的针脚短路,有可能造成供电短路。整理针脚,下相应的处理芯片,仍无解除4点对地短路。晕倒!随后怀疑那个下那个,下保险或芯片,对我的焊工是个极大的考验。搞了一天还是无结果。整理思路,请教高手。高手易中天给了我帮助。下来的思路就清晰了。直到找到故障点。如图所示,由1点至7点看完就出来了。换完7点的电容就解除了4点短路。心情好多了。装机,试机一切正常。
维修方法:低电压输入,低电流烧机,手摸发烫点,寻找故障点。现学现卖
维修心得:对于新手来说只要付出认真和努力,幸运往往眷顾你。给你一个很好的结果。
鸣谢个人:易中天( 对新手不厌其烦,尽心尽力,谢谢了,祝中秋合家欢乐)

网友:
学习了强烈顶一下.我这有台承想y510机器,L24大电感前级短路.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短路点,郁闷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笔记本可调电源,可我的现在有电压显示,可没有电流显示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接触过这个,我的可调电源是隆威型号PS305D,数显的,电流指示灯总是0000,我拆开看都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元件,谁能告诉我怎么样去修吗?

网友:
两级短路电流就出来了。再调电流大小。
应用到实际电路中,可根据电流判断电路工作是否有问题。

网友:
此板可能有此痛病和另外的几款机板一样

网友:
谢谢“方总”给予鼓励。
只要认真耐心对待就有收获。哪怕是失败,也是收获。2楼的兄弟加把劲。

网友:
好文配好图,有学习价值.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在西安哪里发财?以后大家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叫岭南飞雪,楼上叫中华飞雪。。。。

网友:
好帖,有图有说明,有学习了

网友:
用这种方法排短路,是不错,但有时会联带把别的芯片也给搞坏的,一般慎用

网友:
不错啊,我这个菜鸟学习了

网友:
真的不错谢谢了,乐于奉献的人们

网友:
感谢 学习了 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文章不错呀,我发现此机有此通病,我有一个此款机子,也是短路,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也是此电路了,楼主的文章很有意义

网友:
我觉得烧机会连带烧别的芯片 可又不知道你们大家都是怎么搞的 有经验的起来说说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