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华硕P4S800D-X主板蓝屏

楼主(2008-08-23):
最近遇到两块华硕P4S800D-X主板,开机都正常,就是做系统时蓝屏,

CPU、内存、显卡、电源、系统都换了N遍了,都不行,还是蓝屏,就算系统作进去,进桌面后就死机蓝屏。

而且这两块主板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都刚刚过三年保修,主板不是同一个人用的,

有没有谁遇到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
你什么都换了 就是没有换系统
这块主板的声卡是AD1986
装了系统自带的驱动就会蓝屏
进安全模式把原声卡驱动删除
然后到ASUS网站上下载相应的驱动

如果按我的方法搞定了的话 请回个贴表示一下

网友:
软件引起的  楼上的都说了

网友:
又学习到了  只是声卡驱动?

网友:
我系统换了电脑公司、深度、几个版本都不行呀,装装系统就蓝屏了,,

不过明天把声卡,网卡都关掉试试看

网友:
笨蛋,网卡驱动不对啊!!!

网友:
声卡问题吧.有些默认装的AC97就会出现的,你说你是AD型号的,是声卡驱动装错了吧

网友:
AD声卡驱动的问题,你用GHOST碟安装的话,声卡驱动是不对的,进系统会蓝屏。楼主最好去主板厂商的主页下载AD声卡驱动,不同厂商的驱动好像不通用的,驱动之家的也不通用!!

网友:
听楼上朋友这样说,应该就是声卡问题。

网友:
用刻隆版的系统再重新GHOST一次,在安装过程中不要安装任何驱动试试.

网友:
最好不要用GHOST版的安装系统
接着可以按照硬盘,主板电容,刷BIOS这个几个思路查一下啊

网友:
楼主试一下,找一张安装版的系统盘,不是GHOST版的。在出现查找硬件的时候,(不是进系统查找硬件)。按F7。。。。。

网友:
华硕就这样,慢慢折腾吧,会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又会有新的问题。